三菱的伺服驱动问题

楼主(2013-04-06):
我使用了MR-J3-A的三棱的驱动,现在电机伸出和缩回的脉冲一样但是缩回的总是比伸出的短,
接线用的双绞屏蔽线,并且还加了磁环抗干扰。
请问各位高手什么原因啊?
而且频率和电子齿轮比只能设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多少一圈的脉冲怎么算啊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A:
先监控输入脉冲数是否吻合,确认没问题后
再看看机械结构的间隙
J3 直接输入 pa05 参数 1圈=pa05值

网友B:
只有PA05=0,电子齿轮比PA06与PA07才有效。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我今天去试试。那总是丢步该怎么办呢?
Made wish ,517029687

楼主:
请问脉冲的频率会影响到相同脉冲的位移这是为什么啊?
哪路神仙可以告知啊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C:
传动方式是丝杆吗?考虑反向间隙问题

楼主(2013-05-10):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了
Made wish ,517029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