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6):
我是菜鸟我想从头学起不知道,需要什么方面的知识和基础希望大家多指点,把你们的学习方法给我分享一下我O(∩_∩)O谢谢你们了

网友A:
哈哈,方法一,看书学习和买个PLC做实操,方法二,交点学费就OK。如果不想花钱可能要学较长时间才行

网友B:
找个做非标的公司做几年就可以了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C:
对 先看书学习后 买个PLC做实操 这样学习快 我就这么做的

网友D:
如需购买PLC 可以找我,三菱 欧姆龙,都有,性价比高,送学习教程,http://127.0.0.1:1132/auth/F6288477217A4844A68960CF4F4993EF

网友E:
我也是刚开始自学的。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网友F:
推荐你先下载三菱的plc仿真软件研究一下,工控上有下载的(1)三菱PLC学习软件FX-TRN-BEG-C     (2)FX-TRN-DATA以你的经历很容易入门的.我以前就是这么做的,差不多半年就可以编一些小的程序了。如果没找到软件发你的邮箱过来!

网友G:
首先得选学什么牌子的PLC ,然后下载相应的编程手册和编程软件。弄清它的编程方式以及编程语言,三菱的不错,它的梯形图和继电器线路很相似

网友H:
最快的方法是找一个二手PLC,三菱最好,因为输入不用接电源进去。这样,你可以直接下载程序控制输入点,看输出的效果。从最基本的车床,洗床,磨床等等一系继电器系统的电路进行PLC改造,这些机床的电路到处都有现成的,大把把的。先把PLC应用在逻辑控制这方面解决,其它的基本上就要增加不少成本了。不管是模拟量还是脉冲控制或者触摸屏。但是是至少你得要先把上面那些东西解决了,再考虑下面的。基本上各种机床能灵活改造了,你已经在入门后又跑了一段了。

我水平不高,但是我也小总结了一下。自动化这块就那些 。   1,最基本的逻辑控制,像电梯,属于这类比较复杂的。2,在1的基础上增加模拟量控制,路数不限,小型的一般在4-5路(不是最大),种类也比较多,比较流量,温度,压力等。有一类比较特别像是称重。  3,在1和2的基础上增加触摸屏控制  4,在1和2、3的基础上增加通讯控制,比如通过MOBUS控制多台变频器,多屏控制等。  5,在前面的基础上增加伺服控制或者步进控制,这也就是脉冲控制了。(一般大家都认为伺服是比较难的)  6 ,运用一些大型PLC进行组网控制,实现集中控制,比如一个大的生产车间实现一个集中化控制,应用到各类的远程控制,远程端口,PLC上千个点,或者几千点。具有组态控制。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把上面这些都解决了,可以称得上非常牛了。

网友I:
个人认为,关键工作中接触多学的就快

网友J:
我也是自学的。但是我觉得有一定的机械常识学起来要快很多的。因为在编程序的时候可以很快的知道要编程序设备的工作原理,有时机械的一些改动或程序的一些改变可以简化好多的。这样对编程来说是有很多的灵活性的。不然你就要按照别人说的一些动作来做了。

楼主:
谢谢了我的邮箱是
zhangyu8868@163.com

网友K:
在本论坛下载编程软件和手册学习。

网友L:
买个PLC把它当老婆一样供着,天天实操,操操操,操多了就会和你亲热,这样就熟悉了哦

网友M:
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N:
如果你没有基础,那么我建议你去培训机构去学习,花点钱,但是学的扎实。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或者可以手把手教你的高手。那么,你自学也是可以的。
毕竟,有些东西不是你看就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