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菱PLC-FX2N-64MR-001电池电压低指示灯亮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06):
刚买了一台三菱FX2N-64MR-001,用了一个月出现以下故障:电池电压低的指示灯闪烁,然后变亮,输出动作没有,“RUN”指示灯有时也不亮,断电再开机,正常但随即又出现此类故障,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应该需要更换电池

网友B:
电池的放电曲线有问题。换电池吧。

网友C:
PLC新的,电池未必新,电池使用中也要定期更换。先换电池再看看

网友D:
如果不会更换电池就买个新PLC,只要有人出钱就能人解决问题

网友E:
换电池,手册里面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