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6):
   现使用一个8位格雷码输出的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它的分辨率是256脉冲/转吗?用它安装在电机后座上,怎么判断电机转向呢?又是如何判断电机转了多少圈呢?请大大们赐教,谢谢!

楼主:
帖子不能沉啊

网友A:
我在别的论坛回答过这个问题的帖子,直接复制提问者的提问和我的回答。
提问者:
怎样用A-B程序使单圈编码器达到多圈的功能,并且分辨出转向,请各位大咖指点
电机带减速机,减速机轴上有8位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用来测位置。编码器采集格雷码,已经转化为2进制码了。可是由于这是单圈编码器,过零时,没有圈数的采集。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思路,怎么在程序里计算编码器已经转了几圈?分辨出电机方向
回复:这种编码器最大值是255,
编写程序----------开机初始化ON保存一次编码器数值,加上128,
编写程序----------编码器的当前采集值加上128,
两者作比较,则可以判断编码器的转向,
根据差值还能判断转了几圈了。
提问者:能说具体点吗? 前面的编码器码数加128与当前的编码器码数加128做比较?怎样做比较?为什么加128?最好有个程序我看看 谢谢了
回答:你把十进制的255和128转换成二进制就会明白了。

网友B:
为什么叫单圈绝对了,因为他只有1圈,你想记多圈不就成了多圈绝对了嘛?? 至于加减你可以采集间隔两个数再相减,大于零就是正(90-80,,120-90)
小于零就是反(80-90,,90-120)
注意到零位后数据采集要复位一下,不然会出错(240-10,,10-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