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1n现在的版本号是多少?

楼主(2013-04-06):
如题:fx1n现在的版本号是多少?前几天碰到一个PLC,D130数据比较不正常,搞了好久最后换了一个地址好了。怀疑PLC有问题。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A:
1,大约09年以后FX1N就没有更新过版本号了,所以一般只看生产日期。09年以后的就支持所有功能了。
2,现在高仿FX1N很多,高仿的版本也是09以后的。以版本号鉴别PLC真假不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