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igner3 位开关如何实现画面切换

楼主(2013-04-07):
这两天研究一个触摸屏程序,发现画面“返回”竟是位开关。
百思不得要领,望哪位师傅能给讲解下

网友A:
三菱的画面切换开关就是位开关,位开关根据功能不同有很多种

网友B:
返回的位开关 相当于 下一个画面的‘地址,
创自己的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画面切换开关就是位开关,位开关根据功能不同有很多种
收回以上说法。之前混淆了“开关”和“位开关”的概念。
位开关实现画面跳转的功能,可能通过脚本实现,也可能通过PLC程序中对画面切换元件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