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欧姆龙cpm1a的I/O地址问题,小白求教!

楼主(2013-04-07):
之前只有安装了旧的编程软件sysmac-cpt的电脑及配套手册,手册里标注了i/o地址。因为是全英文界面不习惯,所以换了cx-programmer,似乎好用的多,不过却不清楚与cpm1a对应的i/o地址,求大神指导!谢啦!

网友A:
以CPM1A40点PLC为例:输入0CH:00-11(程序中是0.00到0.11) 1CH:00-11(1.00到1.11)
输出10CH:00-07(10.00到10.07) 11CH:00-07(11.00到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