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32位怎么不能安装GX8.86?

楼主(2013-04-07):
我的电脑是联想Y460,怎么安装不了GX8.86,安装的时候按照论坛 里的安装说明一步一步的安装的啊。首先打补丁,然后安装运行环境,然后才是主程序,但是补丁打完了,安装环境的时候,点击SETUP后没有反应啊,一点反应都没有。安装主程序时候也是这样的,一点反应也没有。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以前安装过,但是重装系统后,就没有了。以前用XP也安装成功过。以前为了安装GX,没有办法安装了双系统,但是来回切换很麻烦 。请大神们看一下是怎么回了。

楼主:
也不知道补丁打上没有,点击后,有进度 条瞬间就过去了,然后就没有出现什么反应了。
记得第一次还是什么时候来着,出现了说补丁安装没有成功的对话框。

网友A:
能,我的就是WIN732位的

网友B:
我是WINDOW7 64位,也一样装了,可用。
学习是乐趣

楼主:
我知道,8.86这个版本能安装在WIN7,但是 我的电脑怎么安装的时候没有反应呢。是怎么回事。我不是问能不能安装。

楼主:
不知道我的是怎么回事呢。应当能安装的,可是 不知道怎么回,点击安装没有反应,很郁闷 。

网友C:
你点哪个图标呀

网友D:
我是WINDOW7 64位,也一样装了,可用。

楼主:
是不是我的电脑系统的问题呢,到底问题出在了哪里了呢。

楼主:
大家帮看一下,我安装的步骤对吗。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电脑就是没有反应,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应当是我的电脑的问题。

网友E:
重做系统后,再安装环境文件,后主程序
一定行

楼主:
如果重装系统,那也太麻烦了。我很多软件都得重装呢。有的还是要反激活的呢。麻烦死了。

网友F:
我的G480win732位也能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G480win732位也能装啊
是啊。我的这个电脑以前重做系统之前,也是能装上去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恢复回去以后就装 不上了。不知道电脑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G:
可以啊。我用了两个笔记本了,装的是WIN732位旗舰版的系统,都可以装GX8.86,也可以在线调试!如果还没装上就给我留个联系方式。
相互学习

网友H:
不用的,你先把文件解压到桌面,然后再装就没事了,我以前也跟你一样的,

网友I:
你的是win7系统是吧1)您卸载软件--到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后--搜Mitsubishi--搜到后删除--退出
到顶部,第3个,找到software--]Mitsubishi
删除,
2)删除C盘,这个目录C:\MELSEC
3)重新安装软件到C盘--OK
就可以了;我的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J:
应该没问题。

网友K:
得先安装安装环境,不会忘了装吧。

网友L:
描述:1
用这个软件吧很好用的

网友M:
用GX-WORKS2好了,以后都用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