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触摸屏与温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3-04-07):
描述:10
只有 HAKKO V606IM 触摸屏 与温控器 不使用PLC。
HAKKO V606IM 触摸屏 与 霍尼韦尔UDC2500 或欧姆龙E5AR温控器 能直接通信吗
能通过触摸屏显示及设定温控器的参数吗 。
[upload=1]
如图 内存一项是如何选择的

网友A:
有些可以做到。但是这种东西说得不好听些。一个是维护不方便,二是一到二年后不出问题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