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电动蝶阀跟电动2通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4-07):
想问下电动蝶阀跟电动2通阀有什么区别 他们一般有几个控制点 比例阀又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分驱动器 跟阀体 那位大哥熟悉跟我讲讲

网友A:
电动蝶阀跟电动2通阀都是电动执行机构驱动阀体,电动蝶阀跟根据动作模式分类有:开关型和调节型;电动2通阀一般用于风机盘管,只有开关型。比例阀也是由执行机构驱动阀体,是调节型,接收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预设的参数值4~20mA(0~5等弱电控制)信号来完成调节动作,其驱动机构类似伺服电机。个人见解,请勿嘲笑
下载积分:+5(catfree) 好贴!

楼主:
电动蝶阀跟根据动作模式分类有:开关型和调节型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上面这个大哥 你是做中央空调的吗

网友A:
开关型和调节型这两种区别:开关型的只有开启和关闭两种状态,类似开关量;调节型可以调整阀的开度,比如1/2,1/3等,类似模拟量。另外我不是做中央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