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带模拟输出跟模拟量输出模块的程序写法一样吗

楼主(2013-04-07):
台达PLC自带模拟输出跟模拟量输出模块的程序写法一样吗

网友A:
就是一样的

网友B:
一般不一样,一般自带的有个寄存器你直接用就可以了,模块要写程序把数据放到你指定的寄存器里

网友C(2013-12-04):
应该不一样,

网友D:
同意3楼意见,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