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B触摸屏 画面切换问题

楼主(2013-04-07):
工程中新建了几个窗口,编号分别为:10,11,12,13,14.在HMI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选择了窗口11作为初始窗口。
未连接PLC。
问题是,如何使这几个窗口在不同条件下切换显示。
我看的程序中,是用MOV给D0赋值,切换窗口。但我通过状态设定元件改变D0的值,没有发生窗口切换。
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13-06-15):
你在系统设置里没设定对应的寄存器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