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7):
手头在用的一套CQM1H-CPU21,现在因为工程需要,需要统计其中一个输入模块的ON的数量,ON的输入点是乱序的,没有任何规律,不知如何编程。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A:
0.00(ON)------>MOV #1 DM1
0.00(OFF)----->MOV #0 DM1
0.01(ON)------>MOV #1 DM2
0.01(OFF)----->MOV #0 DM2
0.03(ON)------>MOV #1 DM3
0.03(OFF)----->MOV #0 DM3
。。。。。。。。。。。。
DM1+DM2+DM3~~~~=>DM XX
XX则为计算值。
  • 下载积分:+5(wei0212007) 谢谢你的方法!

网友B:
    我也正在学习这个。

网友B:
       这个可能有点复杂。

网友C:
    如果你能先弄懂8421
    其实并不复杂
    所有的Input CH(输入字)相加就行
    (别问我什么是8421,这是最基本的。弄不懂的话,问了也白问)

网友D:
    CQM1H 有统计 N 个字中 "ON " 位的个数指令, BCNT(67)
    此例为统计 00000-00415 共80输入点中有几个ON,结果在 DM10 中。
    根据需要,你自己修改。
  • 下载积分:+5(wei0212007) 热心助人!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能先弄懂8421
    其实并不复杂
    所有的Input CH(输入字)相加就行
    (别问我什么是8421,这是最基本的。弄不懂的话,问了也白问)

    乱序如何计算?请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