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7):
大家好,公司有台设备,领导要求提高生产效率,可触摸屏的数字设置范围限制了,没法修改,
我想上载程序修改,用Proface 与电脑用太网通讯不上,(手上没有其他方式的编程通讯线)电脑和触摸屏的IP地址都是设备正确的,可就是连接不上。也用路由器中转联接,电脑显示的本地联接没有联上,但是又加接了一台电脑,两台电脑通过路由器又可以通讯。我也是刚学Proface的触摸屏,设备用的是Proface触摸屏,型号是AGP3400和AGP3600 ,编程软件是GP-Pro EX 3.0的,
另一台设备AGP3600,我见过厂商直接用电脑,用太网连接上传下载程序,所以很郁闷呀,我这软件也是厂家给的,因厂家是韩国人,现在也没法向他请教,所以还请各位高手帮忙。讨论一下,说说自己意见也行,谢谢!!

网友A:
触摸屏IP多少,电脑IP设置多少,软件下载设置如何,扫描到触摸屏,要具体描述,或者截图。

网友B:
电脑IP要与你的触摸屏IP在同一个网段哦!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网友C:
ip,網関,還有端口就需要檢查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已经解决了。

网友D:
解决了和大家分享一下噻,楼主

网友E:
我也遇到过,是因为没找到触摸屏真正的IP地址!找到后再修改下电脑的IP,只要同一域就可以了!

网友F(2013-05-07):
我都是這樣連線不到..但是我是用GP2301-LG41-24v 和 pro/pbiii ,  線我是用 三菱SC-09的!  請問都是要先找到HMI 的IP嗎?

請問有沒有教學如果找HMI 的IP嗎? 然後怎樣設置電腦的IP呢? 請幫忙一下

网友F:
我剛剛看完版主的手冊原來GP2301系列沒有網線連接的
那麼我不能連線是否用了三菱SC-09這條線呢?

一定要買GPW-CB02這條線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剛剛看完版主的手冊原來GP2301系列沒有網線連接的
那麼我不能連線是否用了三菱SC-09這條線呢?

一定要買GPW-CB02這條線呢?

TOOL CABLE是專用的,只能買了

网友B:
楼主怎么不分享下经验啊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