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7):
网上有看到把片料放在一起,一个一个摆在上面上下放很多,
吸盘吸走片料后下面的料会自动上来一格,像是个提升机构。
这个是什么原理,怎么做的

网友A:
送料电机走定长,定长等于料的厚度
  • 下载积分:+2(dw123456) 热心助人!

网友B:
    定长,定量控制
  • 下载积分:+2(dw123456)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料电机走定长,定长等于料的厚度

    是片料提升垂直提升,不是连续卷料,就像硬币一个接一个放上面,拿了一个下面的会上来一个位置

网友C:
    3楼的,1楼的说的很对啊,你没理解他的方法,他的意思是把定长向前送料的方法,你把它改成向上的就可以了,你片料的厚度就是1楼说的定长,不同的是方向改了,机械上你也要改下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2(dw123456) 热心助人!

楼主:
    飞机是平飞的,你把他垂直了不会是火箭还是飞机,飞机火箭都会飞但本质绝对不同。电机向上推的话可能要用到丝杆,可那种没那空间,现在上不了图我明天上个图

网友D:
    用液压也可以....
  • 下载积分:+2(dw123456)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的,1楼的说的很对啊,你没理解他的方法,他的意思是把定长向前送料的方法,你把它改成向上的就可以了,你片料的厚度就是1楼说的定长,不同的是方向改了,机械上你也要改下就可以了

    确定了 是定长的  丝杆在侧面的    我一直认为机构是在底部的   哈   谢谢大家

网友C:
    下次别喷给你回贴的人,那样很伤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别喷给你回贴的人,那样很伤人的

    没有喷  只是不知道机构什么样的,只说定长很难理解,图上看上去就是4根杆子   中间有些料
    飞机火箭只是 比喻一下
    那提升的机械全名叫什么
    有的还有旋转 提升  第二排。。。。。

网友E:
    搞个电机搞个光电

网友F:
    搞个油缸加个对射光电,搞定。

网友G:
楼上的说的很对,它底部有一个丝杠控制材料的上升
以前公司用过的,整个一个系统比较的复杂,需要8轴控制。
三菱的伺服控制器用的很多。

网友H:
随意喷人,惹不起,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