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助!!空气开关跳闸问题?

楼主(2013-04-07):
各位大师:
现在厂里设备出现空气开关跳闸问题,打雷的时候必调。是用的正泰32A 漏电保护开关。 负载有伺服马达 散热风扇 电脑 真空泵 地线全部都接了。正常工作的时候测过空气开关进线电流是3A左右 因该不是过载问题。 漏电的话每个电气组件地线都接好。 测量的时候火线跟地线有100多V的电 零线跟地线也有100V 的电 不知道什么原因。设备也能正常工作。 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下。怎么处理?

网友A:
零线经过负载不就是带电的吗?对地肯定有110V了,是质量问题 我也用过佛开的空气开关,还有就是梅兰日兰冒牌货了

网友B:
楼上所说的火线对地有110V的电压,零线对地也应该有110V的电压。我有点不明白,不是说火线对地有220V的电压,零线对地没有电压吗

网友C:
零线对地不应该有100V电压,可能是变压器出来中性线接地不好,造成零点漂移

网友D:
应该是接地有问题不行的话需二次接地

网友E:
打雷容易跳可以尝试更换动作时间长一点的开关, 不过不好找,要厂家订货

网友F:
我感覺是避雷針的接地和你設備共地了。所以一打雷就跳

网友G:
零线对地有电压,电压为110V我遇到过,那时候是因为伺服的地线没接,变频器的地线没接,
你可以查查,所有的驱动器的接地情况

网友H:
多处零线和地线混接了

网友I:
彻底检查零线是否断路

网友J:
变压器中性点接触不良

网友K:
电源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