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8):
用555定时器做触摸延时开关。

第一幅图:

这张图是在网上搜的,可能大家在网上也看到过。但按照图中所示,把电路搭建起来,并不能达到触摸开关的效果,我试的时候电路对触摸没反应。

楼主:
在上图中的555定时器2脚接一个NPN的三极管,并让2脚接三极管的集电极,三极管发射极接地,用手触摸三极管的基极。这时电路就会有反应。

楼主:
用555定时器作触摸开关时,即使人不和大地接触和人不直接接触图中三极管Q1的基极,而是人站在一个木板上,手拿着一把螺丝刀的绝缘柄,用螺丝刀的金属头去触碰图中的金属片,电路也可以被触发。

相关解释:555定时器输入阻抗很高,所以对微弱的电流很敏感。当感应电的功率很小时,虽然有电压,但电流太低,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高阻输入由于对电流的需求很小,只要电压就可以触发,所以使用它的时候,对人体的触摸会有反应。
无论是人还是钳子,它都是导电的,尽管剪线的钳子外是绝缘的,于由它是金属的,它能接收空间中的任何无线电波,当它与触片接触时,金属间的空间电位差也会使这一瞬间产生放电而有电流进入,人体也不例外,而且人体比较大,接收空间中的电磁波能力更强。

触摸开关的原理是利用人体的感应电压触发的,因为在我们的环境里我很多的电磁波,都会使人体产生感应电压,就是这个原理.

  因为有了感应电压才能触发触摸开关的输入三级管(一般是高输入阻抗的COMS管)使它导通,从而控制电路开关.

网友A:
好图.不错,我想问问相关材料在哪里可以买到,我也想学学电子

楼主:
电子元器件电子市场有的卖

网友B(2013-10-11):
触摸开关的原理是利用人体的感应电压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