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的应用意义

楼主(2013-04-08):
有人能说出这个程序应用意义吗
X0接通一下,置位M1,再接通一下置位M2,这里M1、M2在外围程序内复位。

网友A:
这个程序的意义是防止X0误接触而造成M2输出。
Good Luck~

楼主:
当一个按钮要先后完成两个动作时,和下个程序做比较,它省去了计数器和比较指令。逻辑更加简洁。
应用举例:把一个工件放进一个夹具里面,按一下按钮,夹具夹住,再按一下按钮,工件被送去加工。前提是,工件被夹住之后,再按一下按钮,才会送去加工。

网友B:
这样会更好....LDP X0 ,AND M0 ,SET M1;LDP X0 ,ANI M1 ,SET M0;END.

楼主:
3楼的程序方法实现起来也很简洁
,道理都一样。

网友C:
这个真的不错

网友D(2013-10-11):
逻辑更加简洁。

网友E:
只是节约了一个输入点,没什么实用意义!

网友F:
用步进指令会更方便

网友G:
能写出上面的程序, 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你懂得了程序执行流程。 流程是写程序的关键
所谓的逻辑(先后) 就是流程 程序的流程关系处理的完美 你的程序执行时间也就缩短在最小执行时间 学完流程还得学会算法 、
程序的算法是程序的灵魂、
没有算法 你怎么去写程序
除非你写的程序很小 、
就算是很小 也是有算法 只是你觉得它不是 其实都是算法 只是每个人的算法不一样
还有 我支持1楼的程序 程序简单 执行时间短 步骤也清晰 、
3楼虽然看起来清晰 执行时间不就上去了 如果你喜欢用LDP指令 那我只好说 你对LDP指令不了解
或者你对执行周期不在乎

网友H:
我还是没明白一楼意思,假设误接到X0,M 2 还是输出了呀
学者

网友I:
很不错,学习了

这个程序的应用意义
http://ymmfa.com

网友J:
一个问题有多种解决方法,要多动脑。

网友K:
X0接通的时候M2会输出吗?

网友L:
学习了,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