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E E型PLC有没有办法接触摸屏

楼主(2013-04-08):
OMRON CP1E E型PLC有没有办法接触摸屏

网友A:
可以。加一个端口。

楼主:
请问有没有什么端口回?因为我查不到相关的东西,我不想把PLC换掉

网友A:
通常是加一个CP1W-CIF01端口。也就是RS232C端口。

楼主:
E型的好像是不能加这个,只能在N型,我是想能不能用它的USB口来连触摸屏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CP1E-EXX是不支持的。CP1E-NXX支持。触摸屏一般不支持USB通讯。你可以找卖给你的人更换一下。一般出一个差价。

楼主:
没事,也谢谢你的回复,只想在旧的机器上加个触摸屏。

网友A:
可能日本人为了减少模具开发成本,外型和原来的CP系列一样。

网友A:
CP1E-EXX的东西很多都没有的。一般不介意用的。

楼主:
网上出现威纶用USB与CP1E通讯的线,不知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