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232转USB (别要说我傻)

楼主(2013-04-08):
有人知道电脑上的RS232 com端口有什么办法转换连接U盘吗? 高手赐教。

网友A:
去淘宝上买一根232转USB得,不贵的

网友B:
有RS232转USB的转换线,不过我用下来通讯不是很好

网友C:
买稍贵一点的就好些。

网友D:
买个专用的转接头就行啦, 要不弄几芯片焊个也行, PL2303 MAX232 等等 都是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