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服电机编码器能从中间夹断,然后通过端子排转接吗?

楼主(2013-04-08):
私服电机编码器能从中间夹断,然后通过端子排转接吗?
这样做会不会出现干扰,定位不准的现象呢?
有使用伺服电机经验的前辈们,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
呵呵,楼主啥叫夹断呀?加长编码器的连线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B:
为什么不可以??反正都是线啊。。。
注意做好屏蔽层接地和其他抗干扰工作就行了。。。。旁边最好不要有强电

网友C:
编码器有防尘罩如果中间加端孑不好防尘及抗干扰

网友D:
可以的,编码器端最好用屏蔽线

网友E:
可以,但是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F:
不建议怎么做,干扰会大很多,而且也不美观。如果超过厂家规定的长度,无法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