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步进电机用相对定位时速度打不高,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3-04-08):
PLSY指令脉冲输出时能打10000的频率 30加减速, 相对定位脉冲输出 频率只能到3000 , D8148我赋值也是30。求解 在线等

网友A:
给D8147里传送最高速度。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 速度打高了电机会抱死

网友B:
步进电机过高的启动频率会堵转.

网友C:
如楼房所说 步进电机过高的启动频率会启动不起来。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D:
对步进电机就不要包高速的希望吧!

网友E:
调节步进电机的细分
速度会快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给D8147里传送最高速度。
高速时可以10000 DRRVI只能3000 和D8147有个毛关系.

网友F:
步进电机速度就不高啊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