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8):
用齿轮齿条驱动数控龙门架,伺服电机脉冲双边同步控制会有不同步现象吗,除了脉冲同步是否需要外加检测装置,那位大侠有实践经验请指教。

网友A:
要绝对同步,肯定要位置闭环控制了。

伺服并不是说你让他走一定的距离他就一定走那么多。。。必须给它装上一双类似眼睛的装置,让它看得到自己走到什么地方了。这个装置就是编码器。

那你可能要问了,电机后面不是有个编码器么?这个编码器和外部编码器是两回事。

电机后面的编码器是用来对电机的速度和位置进行闭环控制的,这不包含在电机轴出来以后的所有机械部分产生的机械间隙和机械误差。

电机的位置并不能绝对代表你 被使能物体的位置。所以还需加装外部编码器检测外部运动情况用以保持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绝对同步,肯定要位置闭环控制了。

伺服并不是说你让他走一定的距离他就一定走那么多。。。必须给它装上一双类似眼睛的装置,让它看得到自己走到什么地方了。这个装置就是编码器。

那你可能要问了,电机后面不是有个编码器么?这个编码器和外部编码器是两回事。

了解,感谢一楼大哥热情相助。加外部编码器如何实时校正,似乎外部闭环反馈必须接给运动控制器吧。还有间隙补偿也是自带功能吧?

网友B:
1楼说的是有道理的,可以使用光栅尺等位置传感器做全闭环控制。
但是还是要看设备工艺要求有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不断向前

楼主:
要求不高的话,可不可以做一个机械原点,或者电气的零点,每次启动前归个原点复位。那位高手知道软件原点一般怎么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