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8):
  以前设备正常现在怎么也扫描不到时间继电器的时间 求原因 或者能解决一下~

Y1 Y2是 时间继电器的线圈 拨码可调节时间~X 2X3 是对应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开点~现在还有已情况是 X0不动作~线圈Y1 Y2 有电~

网友A:
M8002是初始化脉冲,只在上电的第一个扫描周期为ON,此后为OFF
时间之问题在此梯形图中看不到
  • 下载积分:+1(lin0502) 谢谢版主~又补充了一些 ..

网友B:
    哪个时间继电器? 8002开机脉冲你电脑上是看不到的哦。
  • 下载积分:+1(lin0502) 谢谢~又补充了一些 你看 ..
  •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楼主:
    Y1  Y2分别是两个时间继电器的线圈~拨码可调节

网友A:
    你说的时间继电器是硬件啊!
    这样要看时间继电器是否计时时间到,让其延时触点闭合。只要闭合,PLC采集到输入信号就会将其时间写到D0/D1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时间继电器是硬件啊!
    这样要看时间继电器是否计时时间到,让其延时触点闭合。只要闭合,PLC采集到输入信号就会将其时间写到D0/D1中。

    关键是现在上电时间继电器就带电了~到时间以后闭合了~可是 可是 线圈就没给电呢

网友C:
    用的是否是继电器输出的PLC ,如是有可能是输出继电器有粘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否是继电器输出的PLC ,如是有可能是输出继电器有粘连

    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A:
    Y0/Y1输出点亮了没有?
    亮了就是程序的问题(或输入误动作);不亮而输出导通就是硬件的问题。不是吗?
    线圈没给电而时间继电器动作了,那是时间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D:
    楼主是想检测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时间吧?第一张图的程序与第三张图的程序我总觉得怪怪的呢。

网友E:
    8楼正解。。。

网友C:
    应该是输出继电器粘连,可以把PLC 运行开关置于STOP位置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