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B5Q-TW00B
承接、PLC、触摸屏、变频器. 伺服系统.组态监控系统等各种

楼主(2013-04-08):
欧姆龙NB5Q-TW00B与电脑通讯,电脑无法安装驱动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

网友A(2013-05-14):
自己安装驱动吧,不行的话重装软件,重新自动安装驱动

网友B(2013-06-13):
重新安装软件驱动

网友C:
上官网下载一个这个触摸屏的使用手册,里面有详细安装驱动的步骤

网友D(2013-08-06):
上欧姆龙官网下载啊,重新安装啊,

网友E:
看手册 重新装驱动
现在软件好像更新了 可以用新版本试试
欧姆龙NB5Q-TW0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