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PLC 输入端信号 需要用中继隔离么

楼主(2013-04-08):
信号为液位继电器的 常开触点

网友A:
液体是否有特殊要求?如防爆等。
一般用可以不隔离

网友B:
输入基本不用吧。

网友C:
开关信号的话不用隔离

网友D:
本身液位有继电器了,就不需要隔离了。

网友E:
一般plc输入、输出都自己带光电隔离(光藕),楼主如果担心干扰等原因,加中继也可以(这里指数字量信号,如果模拟量专门有信号隔离装置)。大家都在讲动力与信号线在敷设时需要分开,可能有些特殊情况,线路长且不容易分开时,这个也是一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