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系列PLC和条形码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08):
请教各位大侠 如何用三菱FX系列PLC控制读码器,如何做这两者的通讯数据的交换

网友A:
设置好通讯格式,以及通讯线如RS232
用232BD可以通过RS指令获得条码;
用232IF可以通过FROM指令获得条码。

网友B:
那你知道PLC怎么和VB进行通讯么 求教

网友C:
用232BD通讯,RS指令即可实现条码读取,关键设置好通讯协议,以通讯协议的报头 报尾

楼主:
好的 谢谢 ,还不是很明白,有这方面的详细说明么?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还不是很明白,有这方面的详细说明么?谢啦
研究一下编程手册中的RS指令;
读一下特殊模块手册中的232BD部分;
读一下通信手册。
之后再提出问题讨论。
http://down.ymmfa.com/?type=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