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忙出一个机器的电气控制方案,附件有机器的CAD图纸,谢谢

楼主(2013-04-08):
测试通断型的一个机器,附件是机器的CAD图纸,他10根针脚接了10个灯泡。
动作要求:放产品到设备上---》按动两侧开关-----》上探针座下压,下探针座上升开始测试
(OK品探针座自动上升回位,进行下一回合测试;NG品报警上下探针座下压后静止不动,需要按复位
开关气缸才能复位)
电气要求是,越简单便宜越好,能用继电器搞定就只用继电器。最好能有个电气的简单图纸说明下,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做了个方案,各位来提下意见,简单示意了下

网友A:
你的控制电路可以实现,只是检测到良品时不存在延时输出马上就复位,检测到不良品时延时输出报警;还有电流允许的话你可以把那N根探针窜成一条线,这样可以省去N个继电器。
下载积分:+2(ogreman) 好人!

网友B:
是的,继电器的响应时间,都很难把握的了。使用PLC 逻辑做,价格也不高,伍佰元人民币就可以了。
另外还要时间继电器,都不太好调节呀。
传感器

网友C:
楼主,设计一个电路给你参考,如好用请多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