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9):
最近接到一个脱硫电器项目,里面有4台45KW的电动机和1台75KW的电机。

这5台电机按照老板的要求必须要采用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组合的直接启动控制方式。

所有设备装机功率额定电流大约1100A。

请问:(1) 如果只在电源进线处配一只1250A的DW17,而不用电容补偿柜(转包工程,元器件由上一级承包商指定,多做电容柜增加成本老板不干)。如果以上5台大功率电机同事启动,对电网有什么影响?

      (2)75KW电动机配200A的塑壳断路器,这么大功率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6~7倍,75KW电机的额定电流是150A,直接启动时瞬时电流有可能达到1000A以上,这只是一台的瞬间启动电流。如果还有2台45KW的也同时启动,3台总的瞬时启动电流有可能达到1300A.

                      请问75KW,和2台45KW电机同事启动时,200A的塑壳断路器会跳闸吗?总进线断路器DW17会跳闸不?

网友A:
我觉得不能直接启动吧,算出来了远远超过了断路器的承载了,可以参照断路器瞬间过载能力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B:
45KW直接启动可以我试过,但是负载是水泵启动前将水泵出口阀关至1/3是可以的

网友B:
首先变压器容量足够建议使用软启动

网友C:
同时启动不行,要跳空开的。  分开启动好点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D:
有点常识好不好,那么电机直接启动还真没玩了也不敢玩,至少也得来个降压启动吧,还有启动时总有个先后吧相互延时个十多秒不行吗。如果是一天启动数次超过几十次的话,还是用变频吧。要不然发的钱更多。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这么多大的电机,直接启动风险太大了吧,电容补偿可以不考虑,至少星三角,软启动器吧。开关都会炸的,人员,设备都有危险

网友F:
如果真的是五台同时启动,我来告诉你会出现的可能性吧。

1.上游断路器一路跳闸。(可能性极大)
2.导线急剧发热,甚至外面的胶皮出现热熔现象。。(可能性极大)
3.会造成空开,导线,电机等迅速老化。。(可能性极大)
4.如果负载过大甚至有可能造成爆炸等事故。。(存在可能性)
5.产生的杂波会严重影响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转。。(可能性极大)

哥们,别说200A,就说再大100A都会跳的,一个个启动也会跳,这种b就是没常识,碰了钉子才会卖乖,不然人家卖软启动的赚个毛的钱。。存在即合理。。

我是你就指着你老板的鼻子说,“你准备给员工收尸吧,老子不干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真的是五台同时启动,我来告诉你会出现的可能性吧。

1.上游断路器一路跳闸。(可能性极大)
2.导线急剧发热,甚至外面的胶皮出现热熔现象。。(可能性极大)
3.会造成空开,导线,电机等迅速老化。。(可能性极大)

网友H:
七楼说的对这种老板太扣最好拜拜否则命没了

楼主:
老板是按上一级承包商所提供的元器件报价的,他们可没有提供什么软起,降压启动元器件。就是不放心才来问问,听听大家的意见,他要硬这么做就等着出事吧。

网友I:
如果我老板是这样,反正别叫我去开机就行了,其他的事老板背吧,有事后要跑路前发了工资就不理他。

网友J:
我做过电厂里面132KW 的捞渣机拖动链条直接启动 用的 300A的接触器 275A的断路器

网友K:
看了此贴,才知道为什么事故这么多的的原因了。
还是按规程办事吧,那是有血的教训的。

网友L:
星三角转换启动, 还有不要一起启动。

网友M:
是啊!那么大功率的动力负载肯定要加个降压启动嘛,不然是很危险的,楼上说的都挺有道理的。要么用软件启动要么就加自耦减压启动,用自耦减压启动也花不了多少钱吧,搞工程项目嘛怕花钱也是办不了事的

网友N:
呵呵,大开眼了,初级电工知识都不会还敢做,转行吧,做这行业不是弄着玩的,不然出大事还不知什么死

网友O:
危险动作啊!

网友P:
西门子已经有直接启动的电器了

网友P:
7楼说的太对了

网友Q:
别耍危险动作了,延时降压启动吧。

网友R:
不论是什么性质的负荷,超过20KW的电机必须降压启动。

网友S:
用软启动依次启动比较合理了,如果变压器容量要求足够大,而直接启动对设备运行故障会增加。

网友T:
保命吧、!!!!!!
大功率电动机的直接启动问题

网友U:
真有这样的吗

网友V:
这种情况你还是用一个比较书面是形式把各种风险告知老板!~

网友W:
星三角,软启动器

网友X:
看工况,可以适当调整启动先后顺序,比如相互之间差几秒启动时间,这样电流就小的多了。

网友Y:
这么大容量的交流电机不能直接启动,更不能几台同时启动,降压启动并错开工作。

网友Z:
老板是铁公鸡呀,出事了他就完了

网友AA:
这种老板真没良心,生产第二,安全第一才是王道......

网友AB:
个人觉得 4台45KW加1台75KW电机 总开选万能断路器1250A的已经足够了! 断路器也有瞬时保护的。 还有75KW电机 选用200A的断路器,很合理! 断路器都有瞬时保护,别去考虑什么电机启动的电流有6-7倍什么的,人家断路器厂家还不知道吗 晕! 还有 你说的 直接启动 45KW的直接启动 放心用! 75KW的 多加个接触器就能组成降压启动了,没什么成本!
每天一点点

网友AC:
楼主也是一知半解,常识性的问题也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网友AD:
直接启动?我勒个去

网友AE:
无语!总是有人在不断创新!但是我认为:不可抄近道,否则会白跑!
与时俱进

网友AF:
都可以直接驅動可是你要考慮,以你這工頻的容量可以同時有幾種可能同時啟動的,要不然空汽開關會跳閘的
要不然裝個軟啟動器或是裝變頻器,如果您可以跟它们說說裝軟啟動或是變頻器我給您一個專案價包您滿意價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楼主也是一知半解,常识性的问题也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你要是觉得常识性的问题没有必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就绕道走。在这费什么话,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不好吗?

网友AG:
同时启动,至少你要单独一台800KVA的变压器给他供电.启动电流超过1000A..建议用星三角或软启动

网友AH:
如果叫你试车,躲远点!

网友AI:
脱硫项目,四十五千瓦,七十五千瓦,莫非是再生胶?开炼机!如若是电机绝对不能直接启动,因为开炼机控制简单.但是,开炼机控制回路一大把控制回路的原因在于有个刹车的哇!呵呵,一旦出现事故,人都会成肉泥了!!

网友H:
分开启动好点

网友AJ:
搞笑,老板叫你跳楼,你跳不跳?这种老板,快走人吧

网友AK:
如果可以的话,那些降压,星三角,软启动啦,就都可以不存在了,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了

网友AL:
别玩,这是玩命...

网友AM:
你买的器件都是标的额定电流,仪的器件的脱扣曲线一般都是动力型,动力型的曲线最典型的就是电机启动。所以你只要根据负载,算出负载额定电流,然后根据选型建议系数,选择断路器额定电流即可。你还记得Z47的空开有的标D16,有的C16吗?就是这个理

网友AN:
要想直接启动电机首先看你的变压器的容量。负荷的三倍要小于变压器的容量才可以直接启动的。
大的电机必须要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AO:
还是降压启动吧,出事故了谁都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