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9):
大家好,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请大家指点。PLC用西门子200的

检测出口温度来控制20个风扇, 温度高于设定值就启动一台风扇,一分钟后温度还高于设定值就启动下一台风扇,。。。。一分钟后温度降到设定值以下就关闭一台风扇。
上面的动作容易实现,现在的问题是每个风扇都有手动和自动两个状态。
假如说现在1,6,9,18,20。5台在自动,其余手动
温度高于设定值启动1,温度还高于设定值怎么才能跳过2,3,4,5    直接启动6呢?

我考虑的是为每台风扇编号,首先检测哪几台在自动状态,然后控制,可是这样逻辑太复杂了
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网友A:
可不可以启动下一台的触发信号,串联2,3,4,5等的自动手动状态,如果2是自动,那么启动2,如果2不是自动,判断3是不是自动或手动,以启动3.

网友B:
请参考恒压供水的控制方案......压力低时加一投到手动的那一台遇到手标志位就立即往泵号寄存器再加一.....就是这样跳....更复杂的除了你说的功能还可以自动投入的泵号顺序任意编程.....

网友C:
可以将自动状态输入到双字节字中然后用移位一个整循环来控制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
1楼的建议,如果这样判断可能需要很麻烦的步骤。
2楼的建议,我认为应该可以,先做做看效果。
3楼的建议,能不能说详细点,移位和循环很少用到,所以能不能给点指导?
希望能多指教

网友D:
fx3u可以对位变址,程序比较简单,循环控制即可:

FX2N就要用移位,间接获得自动位,
M0仍为1min计时,M10~M29为自动状态标识,M100~M119为对应的风扇输出,其他为缓存位

  • 下载积分:+1(王志勇爱媳妇) 版主强悍啊!我测试后佩 ..

楼主:
    5楼的朋友,谢谢你了
    我现在用的是西门子的S7-200PLC 。我要看看西门子有没有类似的程序

网友E:
    版主强大!!!
    启动前和自动风机自动手动选择有变化时先不使用中的风机编号保存到值定地址位
    运行时按指定地址位的风机编号输出,能保证在自动状态切换自动运行的风机数量编号时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F:
    风扇启动设置为处于自动状态的才能启动,既然2 3 4 5不在自动状态自然就不能启动了,如果风扇是按顺序启动自然就跳过去直接启动6号了。。。。

楼主:
    9楼的朋友,,,1分钟启动检测一次,到第六台启动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我考虑如果这样做就要把时间减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5楼的朋友,谢谢你了
    我现在用的是西门子的S7-200PLC 。我要看看西门子有没有类似的程序

    自己转换下噻,这些指令两者都有。

网友G:
怎么才能跳过2,3,4,5    直接启动6呢?这个简单,外部硬接线可调整,软件也可调整吧。

网友H:
版主真高手。

网友I:
关于如何跳过手动风扇的问题   我有个建议    就是你不停的搜索 自动状态下非启动且没有异常的风扇  将其排列出来    然后根据需要  启动排列中第一台风扇

网友J:
应该很简单,
要起动下一台,程序中下一台起动后给个电流信号就行,没成功立马再起下一台,只到一台起动成功为止 。

网友K:
简单的小菜,自动时是用时间来转到一下个风机,当手动时已经开通下转的通道,这个用内部继电器就可以做到了

没看到有人出来解答,因不熟悉西门子的产品,用三菱的软件编写手动和自动启动的程序,自动关机的部分让大家发挥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鄙人做三菱电机工控代理,如有需求请多多支持
加传一个更完整的程序,加上了自动关机程序,呵呵,上班忙里偷闲编写的,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包涵
附件: 风机延时顺启顺停.rar (11 K) 下载次数:39

网友L:
用累计技术的方式 可以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简单的小菜,自动时是用时间来转到一下个风机,当手动时已经开通下转的通道,这个用内部继电器就可以做到了

首先谢谢你的帮助

如果中间有几台都是手动,那么都转到了他们后面的第一台自动上, 这样判断下来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如何跳过手动风扇的问题   我有个建议    就是你不停的搜索 自动状态下非启动且没有异常的风扇  将其排列出来    然后根据需要  启动排列中第一台风扇

谢谢,
我怎么才能找出自动状态且没有启动的风扇呢? 具体用到哪个指令才能实现?

网友M:
K100 : 設定值
D0 : 量測值
M0~M9 : 風機1~9開關
M100~M109 : 風機1~9手自動切換開關
  • 下载积分:+5(王志勇爱媳妇) 还是你的程序最好!
  • 下载积分:+3(akang8612) 谢谢,给你分!!!!

网友N:
引用 网友D:
fx3u可以对位变址,程序比较简单,循环控制即可:
[attachment=104109]
FX2N就要用移位,间接获得自动位,
M0仍为1min计时,M10~M29为自动状态标识,M100~M119为对应的风扇输出,其他为缓存位

....版主牛逼,3U的用的這麼順流

网友O:
SGSD FSDHGFDFG J升发动机和房价回归宽松的共和党

网友O:
的十分反感就斯蒂芬富商大贾

网友P:
我只感叹,高手到处都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K100 : 設定值
D0 : 量測值
M0~M9 : 風機1~9開關
M100~M109 : 風機1~9手自動切換開關

谢谢,学习了,正在使用西门子的看看如何做,西门子的间接寻址比较麻烦,你的程序对我有很大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K:
简单的小菜,自动时是用时间来转到一下个风机,当手动时已经开通下转的通道,这个用内部继电器就可以做到了

没看到有人出来解答,因不熟悉西门子的产品,用三菱的软件编写手动和自动启动的程序,自动关机的部分让大家发挥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鄙人做三菱电机代理,如有需求请多多支持

谢谢你的帮助,程序我已经下来了,不过电脑没装三菱的软件,回去好好研究

网友N:
我試了下版主的程式,不得不佩服。只能用2個字形容
牛逼

网友Q:
下一台的触发信号,串联2,3,4,5等的自动手动状态,如果2是自动,那么启动2,如果2不是自动,判断3是不是自动或手动,以启动3
wananjushi

网友R:
普通程序写吗 ,很简单啊,楼上太复杂了

网友S:
先设置需要启动风扇的状态位;然后用一个字的每一位表示一台风扇的手动自动状态,另外一个字的每一位表示当前是否运行,按位与可以得到每台风扇能否启动,存在另一一个字里面;将这个字映射到继电器区,继电器启动最低位的风扇,清除掉需要启动风扇的状态位。

网友T:
(将这个字映射到继电器区,继电器启动最低位的风扇,清除掉需要启动风扇的状态位)。能不能具体一点,最后这句不知道怎么实现。比如有8台泵,有手动有自动,自动加泵时,如何跳过手动控制的泵,每台自动运行的泵要求顺序启动。新手,请赐教

楼主:
各位,西门子的间接寻址不好理解,现在感觉看的晕晕的
不知道有没有西门子的高手在啊?

楼主(2013-06-07):
在此感谢各位的积极帮助,程序已经写出来了,基本功能已经实现,但有一个问题,运行程序会出现偶尔错误,

网友U:
哎,就这也需要请教!!最简单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