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Re:CP1L控制伺服

楼主(2013-04-09):
用CP1L-M60DT-D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吗,驱动器为埃斯顿的,接线时100.00---100.01要串电阻不?

网友A:
要不要加电阻,要看你伺服驱动器的脉冲端口电平是多少?如果是5V的话需要加2K的电阻,其他的信号端口也要看一下,万一该加电阻的没加就有可能把伺服的信号端口烧掉。一定要确认好

楼主:
终于把伺服电机搞转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