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9):
ld   x0          set  m0
ld   m0        plsy   d0   d1   y0
                    mov   k20        d1
                    mov   k1000   d0
ldp m8029           rst   m0
请问这个程序有问题吗?怎么脉冲发不出来,m0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A:
什么牌子的PLC?

网友B:
如果你是仿真的话,PLSY这个指令是仿真不了的,你要接实物试验一下程序才行。

网友C:
(mov   k1000   d0)这一条指令放到(ld   m0        plsy   d0   d1   y0)的上面试一下,另外把(ldp m8029           rst   m0)这一条指令改为ANDP m8029           rst   m0
试一下可行否

网友D:
先赋值,再用PLSY指令

网友E:
你的距离只有20个脉冲数,程序运行就到位了,M8029就ON了。

网友F: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G:
脉冲量太少了

网友H:
这种脉冲指令软件监视不了

网友I:
看着学习了!!1

网友J:
给个三菱步进供参考
附件: 三菱步进.rar (11 K) 下载次数:171

网友K:
写把数据写到D中,把数据加大了

网友L:
加大脉冲量,或者调整伺服器的电子齿数比

网友M:
这是个什么呀,哈哈!!!!!!!!!!!!!!!!

网友N:
1.将脉冲量增加;
2.找个实物测试一下,监控无效的。

网友O:
脉冲太少!

网友P(2013-05-10):
为什么会监视无效呢?

网友Q:
請遵照程序的時序
先賦值 再驅動動作命令

网友R: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的!你的给脉冲数D1赋的值太小了,而软件监视的时候是以毫秒为单位的。你根本来不及看的!

网友S:
PLSY这个指令是仿真不了的,你要接实物试验一下程序才行。还有,你要先把数据传过去才能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