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9):
  本来想用PID指令直接写PID控制程序,但是条件不允许!只有自己编些基于PID算法的控制程序,,对此我是一头雾水!资料也难找,恳请,恳请!大神们,帮帮小弟我!!
               我这次真心遇到问题了!! 希望大神有资料的,有程序的,能留下联系方法. 不吝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也没有什么啊。

PID本身就是一种算法,虽然使用了内部PID运算,但是内部PID运算也是由若干公式构成,详情可以参考PID公式的具体内容,

在大学自动控制原理这门课程里面也对PID公式有所阐述。。

楼主可以上百度去搜索。。

http://www.docin.com/p-106454889.html

由于微分环节对系统影响比较复杂,故我们本身是很少使用D这个参数的。一般我们只做PI调节,那么这个就更简单了。

根据输入值, P ,I,调节偏差等数据,算出对设定值下一个中断和下下一个中断的累加值。然后再每一个中断时间内对被调节的量加上你算出来的那个累加值就可以了。。。。这个值可能是正,可能是负,由你的反馈值还有PI等影响。。
PID算法 书上理论讲的很多!我的学习方法是不是错了,我总是想找一段PID算法程序,然后再照样子写,,,请问学这个该怎样学~!我可不可以这里理解,我使用PID公式,我知道这个算法中各项的意思,无论我是用三菱还是西门子,就是将PID算法实现的一个过程吗?

网友B:
兄弟,我也是,求参考资料啊。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