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3-04-09):
绝对式编码器为什么要外接电池,如果外接,怎样接,电池接在哪,对电池有什么要求?求指教。

网友A:
怎样接要看伺服是什么品牌的,一般来说建议用厂家自带的电池。

网友B:
沒有電池,在系統斷電時如何保持當前位置數據呢?

网友C:
要接在系统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