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口协议与MODbus协议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4-09):
关于自由口协议与MODBUS协议有什么不同区别在哪里?

网友A:
modbus协议是要按照它指定的数据格式发出数据,或可用它专用的指令简化程序;
自由口需要用RS指令,按照通讯对象指定的数据格式发出数据。

网友B:
老师能不能详细解释其区别

网友C:
通俗点打个比方讲modbus比如是英语,自由口就是我们人的口,你可以用口讲英语,也可以讲中文,当然也可以是其它的语言.
下载积分:+2(张召信) 真诚感谢!

网友D:
个人觉得,自由口协议就是RS232串口通讯,比如2台设备都支持232通讯,那么他们之间通讯就叫做自由口通讯,我曾经用AB-的MICRO1500的串口与KENEY的一个GT2仪表用232自由口通讯。只能单台通讯。
MODbus协议自然就是RS485通讯,为半双工通讯方式,广播式通讯,比如三菱的FX2N加485BD可以同时与支持MODBUS的汇川、英威腾、台达变频器同时通讯,PLC发相关变频器能够指定的数据格式就行了,32台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