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9):
今天买了个3U的PLC,以前用的都是FX2N,COM点直接和X点接上就导通了,现在3U的是S/S公共点直接接X没有输入指示,要接上电源,我把S/S接0V,和接24V都试过了,都有用,然后上网查了一下说是有漏型和源型之分,在不知道是什么型的情况下,我这样接法会不会对PLC有影响。目前是正常运行的.

网友A:
就是NPN与pnp 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NPN与pnp 的区别

那怎样区别是NPN还是PNP得呢,还有接反了都能用,有没有影响啊

网友B:
这个PLC买来的时候,里面有一张纸,上面有说明。

如果想和以前的一样用,你把24V和SS短接。然后0V短接X生效。

网友C:
就是共阴和共阳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PLC买来的时候,里面有一张纸,上面有说明。

如果想和以前的一样用,你把24V和SS短接。然后0V短接X生效。

我也是这个想法,台达的PLC也是这样短接的

网友D:
3U的真还没有用过咧,这就是3U和2N的其中一个区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3U的真还没有用过咧,这就是3U和2N的其中一个区别呀

这是能看到的,还有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