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9):
PLC监测是正常的,然后接线分别是PP接Y0,NP接Y2;EMG,SG,LSP,LSN,com0,com2都接了-24V;OPC,VIN接了﹢24V(电压量了下24.3不知会不会有影响);
我用电表量了下运行过程中的PP和NP的输出,分别是PP24.3和11.9这两个值,NP是24.3和0;
伺服控制器就改了21号参数为0001;41号参数为0111;按下清零和启动开关之后,伺服控制器接收不到脉冲信号,刚开始C之后一直是0。
点动模式的时候电机是可以正常正反转的。

楼主:
今天又好了,这是为啥啊,一会好一会不好

网友A:
检查接线和参数

网友B:
方向信号接DC24V时串2K  接5V时不串,另外你的负载重吗,会不会是转矩不够

网友C:
外部连线接触不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方向信号接DC24V时串2K  接5V时不串,另外你的负载重吗,会不会是转矩不够

转矩不够跟转不转没关系的

转矩不够 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