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能够通过usb转RS232实现pc与三菱fx系列plc连接吗

楼主(2013-04-09):
我本来想用FX-USB-AW,但是貌似不兼容win7。现在用usb转RS232的线,但老是连接不上,有高手知道原因吗?我不想换系统
龙芯

网友A:
在网上搜索一下USB-RS232找win7的就可以了,如果找不到打电话13821321902,我发给你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B:
下个鲁大师自动帮你安装驱动。

网友C:
貌似不行啊,我上周也碰到这个问题,32位的可以,而且与数据线的种类也有关系,上次就是买错了

楼主:
我直接换了USB-SC09-FX的线,问题解决。usb转rs232确实还是可行,但是要用三菱的线连plc

网友D:
我使用的是台製 PL-2303 晶片usb to rs232
三菱fx系列及A&An系列皆正常穩定
使用OS 為WXP-SP3及Win7-SP1-X86

网友E:
RS232不行,要转成RS422,三菱的是422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