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9):
看一下,> D30 K31         <> D30 K102是什么意思?

网友A:
> D30 K31 意为,D30中的数值大于31,则通过
<> D30 K102 意为 D30中的数值不等于102,则通过
两指令串在一起,表示,当D30中的断值大于31且不等于102时,M315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 D30 K31 意为,D30中的数值大于31,则通过
<> D30 K102 意为 D30中的数值不等于102,则通过
两指令串在一起,表示,当D30中的断值大于31且不等于102时,M315接通

谢谢。

网友B:
1楼解释,简单、清晰,谢谢!

网友C:
谢谢,今天又学会习一个问题

网友D:
> D30 K31 意为,D30中的数值大于31,则通过
<> D30 K102 意为 D30中的数值不等于102,则通过
两指令串在一起,表示,当D30中的断值大于31且不等于102时,M315接通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E:
看看编程手册了,呵呵!!

网友F:
D30 >31  且     D30不等于 102  条件成立(我也是菜鸟)

网友G:
谢谢你1楼的回答;我也学习了

网友H:
买本说多多看,然后看手册

网友I:
这种程序用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