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0):
FX2N-48MR  +  FX2N-232-BD  +  直联(或交叉)串口线  +  PC的232串口
请问这样可以实现程序的读取和写入吗?

别告诉我用FX2N-422-BD,这火星人也知道

网友A:
这个不清楚啊 没有搞过

楼主: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的,有没有人试过啊
这是淘宝上的说明

网友B:
可以,2---------------3
            3----------------2
            5-----------------5
            4----------------6 8
            6 8-------------4
6 8 短接
  • 下载积分:+1(新闻联播)

网友C:
    建议接线
    2----------------3
    3----------------2
    5----------------5
    也可用于通讯
  • 下载积分:+1(新闻联播) 热心助人!

网友D:
    这样当然可以,线的型号好像是FX-232CAB

网友E:
    可以 不过要做根线,232BD的说明书上有接线说明

网友F:
    应该可以的。
    william_wang

网友G:
    是可以的,通讯手册上有说明。

网友H:
    我用232BD跟条码机通讯过,跟电脑一样吧

网友I(2013-07-11):
引用 网友B:
    可以,2---------------3
                3----------------2
                5-----------------5
                4----------------6 8
                6 8-------------4

    我用2-3,3-2,5-5和上面的接法,都不能通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
可以的,买232BD板时候不是带有一个说明书?上面有接线。以前我按上面的接线,直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