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运动方向

楼主(2013-04-10):
台达伺服电机在不改变定位脉冲方向的情况下,怎么样改变运动方向,如原来DRVI K5000 K1000 Y0 Y3电机为正转,想问能否改伺服驱动器参数,让上面指令使电机反转

网友A:
看看台达的手册吧。

网友B:
驱动器可以改变方向的,,,,

网友C:
1-01调成100

网友D:
如果是运行方向取反就可通过参数改,这必须在关闭使能才有效,但如果想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改就只能通过软件操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01调成100
设置一下伺服驱动器 我以前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