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位机

楼主(2013-04-10):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菜鸟,请教上位机到底是怎么回事,个人理解就是人机界面,但发现严重错误,上位机到底是什么用途?一般采用什么软件?谢谢各位

网友A:
个人观点:上位,下位是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情况下plc是下位机,HMI和工控机,电脑灯作为上位机。
HMI每个品牌有不同的编辑软件。电脑作为上位机时,采用的软件很多,如wincc,组态王,力控,intouch等很多组态软件。甚至是高级语言开发的软件等。上位机的作用可以是控制,监视下位机,存档,记录相关的信息。或者是现场环境恶劣,上位机可以远程操作等。

网友B:
1楼解释得好。

网友C:
很不错,学习了。。。
好的,就一定支持!!

网友D:
上位,下位是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情况下plc是下位机,HMI和工控机,电脑灯作为上位机。

网友E:
本人理解为上位机,是操作,监控,编辑。下位机是执行,运算,处理上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