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PLC FX2N端子输入点怎么对应

楼主(2013-04-10):
输出和输入接线有两排端子,与X000,Y000也分两排,它们直接是怎么对应的?

网友A:
上排对上层下排对下层
没看明白

楼主:
附上图片,大侠

楼主:
完整图如下

网友B:
图上不是写了很清楚了吗?
就是对应的接线点和X0,1,2等没弄明白呀,两层是怎么对应的呢,比如输出接线端子最下面的对应的是COM还是Y0?

楼主:
就是对应的接线点和X0,1,2等没弄明白呀,两层是怎么对应的呢,比如输出接线端子最下面的对应的是COM还是Y0?

楼主:
连线题,这样好理解

网友C:
1与3,2与4,5与7,6与8整排对应。

楼主:
谢谢指导!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D:
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E:
大家的解释都很清楚。

网友F:
输入点应该很清晰,要注意的是输出点的公共点(COM)。
三菱PLC FX2N端子输入点怎么对应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