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X 连接微打 打印的问题

楼主(2013-04-10):
有没有用三菱PLC直接连接微打,打印的,请教怎么打D寄存器里的数据。
固定的汉字,可以直接发码打印,那个D寄存器的数据实时在变,怎么转换出来呢?
例如,打印D100寄存器里的数据怎么打?

网友A:
D100的内容--ASCII,然后打印,这个值应该可以的
论坛搜索,说不定能帮你

网友B:
可以直接接微打,以前做过,在PLC里做编解码就好了,有兴趣的话QQ详谈
名字=QQ

网友C:
gao shou yun ji wo he shi neng cheng gao s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