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与PC机通讯

楼主:
1)与信捷编程软件连接不上。先用PLC编程软件中的软件串口设置工具检测一下串口。当PLC的两个串口均无法与PC机连接上时,首先要排除电脑串口与通讯线的问题,换用其它PLC试一下,若没有问题,则应该考虑这两个通讯口的通讯参数被更改。可以用以下方法将PLC初始化,将PLC断电,在编程软件中选择:PLC操作——上电停止PLC,将PLC上电,停止成功后,在PLC设置中选择PLC初始化,重新断电上电即可。若按上述方法依旧无法连接上,可以联系我们索要PLC系统文件,将PLC内系统进行刷新。刷新后还是无法连接上,则可能是硬件问题。
2)与组态软件通讯问题。若组态软件中无法直接选择信捷XC系列PLC,则应该选择MODBUS-RTU模式,具体参数设置参照《XC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用户手册指令篇》第7章。手册上有PLC软元件编号与MODBUS地址编号对应表,进行具体地址设置时必须依照此表。
3)VB、VC开发软件与PLC通讯问题。请仔细阅读MODBUS通讯协议,此类问题很多已超出我们的解答范围。
2.、与变频器通讯
1)MODBUS通讯。首先请确保将PLC上的A、B端子与变频器485通讯端子正确连接,PLC第二个串口(PORT2)与RS485通讯口为同一个通讯口,不能同时使用。PLC串口2默认站号为1,若要修改直接在数据监控时对寄存器FD8220进行修改。请确保PLC和变频器的通讯参数一致,PLC的通讯参数在FD8221中设置,参数设置完毕后对PLC断电后重新上电。不同牌子的变频器参数设置一般都不一样,变频器的频率给定方式要选择对,相应MODBUS通讯地址和功能码一定要弄清楚,有些变频器需要给定运行信号后才显示出设置频率。
2)自由格式通讯。若选择自由格式通讯,请仔细阅读变频器的通讯格式,确认参数有:校验位、停止位、数据位、波特率、起始符、终止符,然后打开数据监控,将FD8220设置为255,FD8221是对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进行设置的。若有起始符和终止符,将FD8226设置为12,起始符写入FD8224,终止符写入FD8225,参数设置完毕后,将PLC断电,然后重新上电。
若通讯不上,可以将PLC和变频器通过RS485转RS232设备分别连接至电脑,打开串口调试软件,按照相应通讯参数通过软件进行调试,这种方法可以很快捷判断问题所在。
PLC与各种仪表通讯不上时也可以依照以上方法解决。
3、总结
当PLC与其它设备通讯不上时,首先应该检查通讯线路,其次要查看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分析一下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逐一排除。如果PLC能与串口调试工具正常通讯,那么PLC的硬件和通讯参数设置就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