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行星切割机程序】,置位 复位指令出现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3-04-10):
行星切割机程序,置位 复位指令出现问题,请高人指点
在线监控,自动运行至T40,就不能继续走了,找不出问题...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网友A:
它没有专用的编辑软件,在step7microwin中有TD面板向导来设置程序。
编程的操作性上不如专用软件。

楼主:
请问版主,TD400C的画面切换如何设置?
比如:手动画面/自动参数 画面切换 如何设置?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楼主:
【向导配置因编译错误而取消】,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请告知手指点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楼主:
画面切换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楼主:
参数哈面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TD400C的画面切换如何设置?
比如:手动画面/自动参数画面切换 如何设置?
画面切换需用报警画面,用户画面布恩那个由PLC控制。
报警画面以及F1……F8键对应的V位地址可以在【符号表】--【TD向导】中查看,编辑程序使用F对应的位触发报警画面对应的位即可切换画面。

楼主:
新鲜出炉的行星切割机程序,有些小毛病,请高手指正...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楼主:
高手在哪里?快来看看呀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楼主:
程序已经完成,内含TD4OOC文本操作。
今日上传为以后需要作此类程序的兄弟一些参考,借鉴....不足之处望与大家一起讨论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