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的触摸屏 是用PL供电,还是用开关电源供电

楼主(2013-04-10):
急停是怎么控制的,急停后触摸屏断电不

网友A:
最好是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B:
急停后,人机还会有电的

网友C:
触摸屏最好不要受急停控制。

网友D: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触摸屏的电源由开关电源提供。急停时,断开的是控制回路的电,控制回路断开主线路,触摸屏时钟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