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S7-200连接时弹出 UNKNOWN 怎么解决

楼主(2013-04-10):
描述:图
出现下面的情况软件是SP9的 系统是WIN7 32位!

网友A:
应该是线缆的问题
用win7系统,那么你的串口使用USB转232出来的?

网友B:
上传一次就可以了.........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C:
根据你发的图片,usb驱动你应该安装吧,通讯线及连接可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