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的一般定位精度是多少MM

楼主(2013-04-10):
三菱伺服电机的一般定位精度是多少MM!

网友A:
需要工业电源和服务器电源及带UPS功能开关电源 加我啊QQ:75204882 网站:http://www.szqingya.com.cn/

网友B:
用分辨率可换算出来的,还得看机械工艺吧

网友C:
这要看你的伺服线数,还有就是电机外的机械传动方式和传动精度,一般设计精度要比实际要求精度要高一个等级。这样后面调试才不会出问题。
学习是乐趣

网友D:
不大于 0.1MM 机械部分做的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