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原点设置

楼主(2013-04-10):
请教老师:CP1H怎么用ORG指令呢 PLC要怎么设置呢,原点输入信号接在了0.00上?

楼主:
哪设置有问题昵。A280.05一直是通的

楼主:
开机能找到机械原 点了,到了0.00通伺服电机停止。怎么把这个位置设为零位呢,谢谢

网友A:
CP1HD的原点设置在编程软件可以设置
学与习

楼主:
原点设置和原点返回都搞定了。加速减速,定位发脉冲都行了。谢谢

楼主:
里面的人太保守了?????????????????????

网友B:
用INI到原点就禁止脉冲输出。
佛山地区ABB代理 。

网友C:
原点设置,自己设置一下就可以了。直接脉冲输出,使用少,编程复杂。大多数地方,使用NCF模块。